求教,长城300电源,开机一下,拆掉3.3管子就正常

楼主(2012-05-27):
求教,长城300电源,短接风扇转一下,拆掉3.3管子后正常触发,电压也正常,有修复过的高手帮帮忙,肖特基管是好的,3.3对地阻值15欧也是正常的
长城
电源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什么叫:”开机一下,拆掉3.3管子其它电压正常”
同意楼主:
3.8
szjydnwx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天高云飞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主板问题吗?开机控制电路问题!!!

网友:
漏打字了,短接风扇转一下,

网友:
应该还是3.3V输出端出了问题。
仔细查查吧。。。

网友:
查3.3V的稳压反馈电路的元件
同意楼主:
5.0
德强电脑
同意楼主:
既然都发现问题了 为什么不继续?

网友:
这个电源我放了很久了,一直没搞定。
这几天修好了好几个电源,趁热打铁,让自己的维修功夫更上一层楼
像这种短接转一下,再短再转的只成功修复过电容鼓包的

网友:
查下339的5脚是否保护了,然后再一一查反馈电路的元件.

网友:
不是有俩个50V的铝波化你到就好了哇~!

网友:
应该是3.3短路吧

网友:
查3。3接地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