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开机黑屏

楼主(2012-05-27):
直流电源待机电压0.7A开机跑到1.3就停了显示器没反应应该怎么修

网友(点评):
你这机器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修,实在不行给客人换板啊,呵呵呵

网友:
说的真的很纠结,难道lz就没有量下任何电压就这样问别人吗,不可能有人那么清楚的告诉你,只能说你去测量电压,然后跟着图纸修

网友:
没有图纸

网友:
有没有大致的方向

网友:
待机0.7?你还能触发?楼主神人

网友:
是0.07

网友:
貌似都有点老的机型了!
     估计 显卡 没过到!

网友:
谢谢那我重点查下显卡

网友:
每款笔记本的电流都不一样   像你这样的有可能是显卡空焊 短路 芯片坏了内存不过南北桥空焊 短路都有可能了

网友:
额  你那待机 不会觉得很大吗  0、7   还是第一次听说   而且还能触发诶  哥们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 而且 你傻都没量  别人怎么给你解决的  方法思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