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N4战神版,跑C1不过内存,是桥虚,还是时钟电路的问题呢?

楼主(2012-05-27):
开始上电不报警,后来清下CMOS,就有那种长声报警了,按压桥无效,测量内存的1.8V 0.9V 3.3V均正常,只是内存槽有几个时钟线测不到电压,是不是桥虚了呢?还是时钟电路的问题呢?求各位老师指点,谢谢了!

内存打下AD线的阻!!!
有的板不上内存测不到时钟是正常的!!!! 4个内存电压,还有SMB总线看下正常不?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问题,桥虚焊应该是不跑码的吧?新手发言

网友(点评):
桥虚焊也会导致跑不过代码的。南桥北桥虚焊导致的不过内存都有碰到过

网友:
最好上假负载,不至于误判!,可以测出是不是桥虚,没有假负载的话那就找图纸查时钟那一块

网友:
看着你测得电压,应该是桥的问题,加焊下试试先了

网友:
单桥的吧?单桥的时钟集成在桥里面的。打下时钟测试点对地阻值无穷大就是虚了。重点应该怀疑桥

我也是这样觉得的

网友:
先各电压、时钟和复位都测完看电压正常否?再测内存、PCI-E的AD阻值等是否正常。根据这些资料判断北桥是否开焊。

网友:
对。。桥的事。。

网友:
摘下来 重置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忙,没有BGA,放弃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桥,因为单桥的大多都集成时钟

网友:
单桥的大部分是虚焊

网友:
不是桥的问题,就AD线断线了

网友:
我的问题一样,桥加焊过没用啊

网友:
如有BGA,就重植吧,桥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我也有几块跑C1的板子,正在坛子寻找经验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