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SL410K 装显卡驱动掉电解决方案

楼主(2012-05-27):
今天修的一个SL410K的主板 原先的故障是不过加电掉电  后来换了内存供电后好了  但是进不了系统  到桌面就掉电   安全模式能正常进去, 后把显卡驱动卸载后能正常进系统  玩多久都不掉电,但是一打好驱动重启到桌面还是掉电  。  后看来帖子 说是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现象。。。各位大侠   救命啊 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的系统是什么的

网友:
如果是XP 去官网看看  是不是显卡装的不对  如果不行 就把显卡芯片加焊一下

网友:
WIN7的系统
XP的也试过了  还是一样的现象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显卡的问题,要不就是显卡供电有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 换了 还是一样  这个机子我估计是要亏本了

网友:
还有我朋友说是显卡  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 坏了  我也打了阻值  都正常   CPU  内存 硬盘都换了测试 还是一样的想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GPU出问题了,才会装驱动就掉电

网友:
去官方网下载个驱动吧,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,偶尔也有主板的问题哦。

网友(2012-07-04):
我的是花屏 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吗?

网友:
bios刷了吗?不要被小问题所迷惑了。

网友(2013-09-03):
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坏把,你看是不是82801ibm的南桥,如果是的话,果断换掉把。

网友:
求解决方案呀

网友:
装官网的驱动 先装电源管理  最后装显卡驱动

网友:
很多硬件出问题都会掉电的啊

网友:
解决了吗?现在的华硕有一款机子双显卡,不能共用双显卡。我也没找到办法,只能禁用一个

网友(2014-02-25):
给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有不良的吧

网友(2014-04-12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4-05-16):
显存虚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