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帮助

楼主(2012-05-27):
  AOC 912SW+显示器用一会无规律就灭了,再按开关又好了,用一会反复,再淘宝上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电源高压板,接上用了三天后又出现状况了,,,求帮助,新人,总是听高手说测哪哪的电压,该从哪里入手,真心求帮助入门

网友:
接上新的3天是不是正常。。。还是那电源高压问题吗。

网友:
先检查更换开关板按钮,再测试灯管。

网友:
开关是否漏电?

网友:
点亮时拔掉开关按键板,如果好了就可能是开关板性能不良;如果涛声依旧,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,用通用版驱动板点一下试试

网友:
按键和灯管,,先把按键换了再说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大点!

网友:
估计是灯管

网友:
基本是按钮板问题,我碰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