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免卡pc3000的问题,有请张先生

楼主(2012-05-27):
记得张先生帖子里说过也是从这种免卡pc3000入手的,所以冒昧向张先生请教了。
今天下载安装的免卡pc3000,试过几个老硬盘,一是迈拓和希捷的列表里貌似找不到对应型号,进入pc3000at显示错误,是不是免卡的无法调用pc3000at?另外刻盘试用过光盘版的pc3000v14,A盘里找不到pc3000v14文件夹,用/w/a也看不到pc3000文件夹,DOS下无法启动pc3000,请问当年张先生是怎样解决的?

网友A:
没有找到硬盘,寄存器灯全亮了,

网友(点评):
谢谢哈哈朋友的提醒,换主机好了

网友A:
现在ISA的没什么用了,只能修一修老的盘,用PCI-3000的都可以了

网友:
多谢指导。用的都是好的40G甚至20G的老盘迈拓和希捷的,请问是操作上的问题还是软件的局限?

网友:
这个 还是罗工专业吧 想当年的 北有周志文 南有罗金波

网友(点评):
罗工这么有名气 这么听着像天龙八部啊 呵呵呵

网友(点评):
看过罗工的公开课,很向往。和张先生他们都是迅维的大佬,平时很注意他们的帖子

网友:
自己去百度下罗金波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找到硬盘,寄存器灯全亮了,

主板型号对pc3000也有讲究的`!

网友:
太牛了,因为我身不在江湖,所以对这两位大名还是不怎么了解

网友:
是啊,都是论坛的大佬啊,论坛就靠这些大师和我们共同的学习了

网友:
很明显没有检测到盘,接盘位置是不是错误了。
PC3000AT,是不分能否支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ISA的没什么用了,只能修一修老的盘,用PCI-3000的都可以了

是不是要买那种pci-3000才可以解决现在一些新硬盘出现的问题啊

网友:
我是楼主,有点进展了:主机华硕865cpu英特尔P4 3.0支持超线程看来不兼容,索性换个P2的太老爷级别的机器,没想到竟然能用了。见图

网友:
看来所谓的光盘版pc3000也得吧文件放硬盘上,再从光盘DOS启动,还不如直接从硬盘启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