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了系统解压了之后删除什么东西有可以从新解压驱动呢?GHOST版本的

楼主(2012-05-27):
  安装了系统解压了之后删除什么东西有可以从新解压驱动呢?GHOST版本的    急死人啊~ 今天装个法文的系统我想死的心都有了

网友:
没看明白,是装好系统后重新装驱动呢,还是在ghost安装之前删掉原有的驱动,
都应该不是什么难的事情了

网友A:
是这样的~ PE   Ghost  完系统  重启动 机器到界面  什么都搞好了!  点击C盘的system 32 的文件  然后重启动机器又可以从新解压系统  ! 明白?

网友:
原来楼主你打字有问题,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!

网友:
同样的想法,看不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这样的~ PE   Ghost  完系统  重启动 机器到界面  什么都搞好了!  点击C盘的system 32 的文件  然后重 ...

说实话还是没有看明白,点击system32下的什么文件,重新解压文件又是为什么?
在系统运行下不可能解压ghost文件安装的,那等于让windows自杀,雨林的onekey可以,但要重启系统,又会重新装系统了。
所以不知楼主的目的所在。

网友:
  无语~ 看来还是去总代理店去问下他吧~ 人家装完了系统,解压出来驱动了,照样可以再次从新解压系统---------就是Ghost 完了系统映像, 到这一步可以无限从来! 当你选择的步骤出错,系统已经解压出来了,不满意这样的设定,就可以再次从新解压系统!  还不明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