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开机不显。检测卡怎么找问题所在

楼主(2012-05-27):
常见的跑码C1 d4 d5  内存坏,或者是内存金手指氧化。拿出来用4B橡皮擦擦即可
25 26 显卡坏,或者是显卡金手指氧化。拿出来擦擦即可。
从一开始跑00 。主板或CPU坏。具体点判断。就换主板试。然后换CPU试。
跑4几。或者是过26后卡住。桥的问题。
开机玩不超过一小时就自动关机。则是散热问题。显卡风扇不良。CPU风扇不良,电源风扇不良。见机行事

网友:
高手看了莫怪。我也是新手

网友:
好啊,一起学习。多交流

网友(2013-10-13):
那要是跑6几  ,怎么判断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