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板有问题,会不会有时黑屏?

楼主(2012-05-27):
  高手们,如果驱动板有问题,会不会出现黑屏?  一般高压板和灯管,我都遇到过,感觉故障不一样的。。这次,有点怪!你一直用,不去插数据线用一天可能都不会黑屏,如果你只用几分钟拔了再插黑屏。
长城M1931,,正常显示就是用了会儿把数据线拔了再插黑屏(拔数据线会提示无信号)。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过了故障不变,,,灯管也换过了故障不变。。。只有驱动板没换?

请高手来回答,打酱油的哥们请同重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6-2 15:19):
驱动板换了故障解决了!

补充内容 (2012-6-2 15:19):
谢谢大家

网友:
有的,有几款长城的就那样,,

网友A:
应该还是往电源上找,首先黑屏是灯管不正常工作,应该跟驱动板没关系

网友:
驱动板不正常就会影响信号,没有信号就会黑屏,怎么会没有关系?

网友:
有这种现象我遇到过,也有屏有问题也是这样,我手上就有一台

网友:
长城M1931
这个故障是驱动板的问题
直接刷写25的数据就OK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也有的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往电源上找,首先黑屏是灯管不正常工作,应该跟驱动板没关系

不同意此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