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2-05-27):
昨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的机子   待机0.01A  按开机触发到0.2A掉电 可再上电 显卡供电(电路图上VGA)电感对地阻值001 (本机正常)       换供电小板上Q1解决

网友:
楼主,能详细说一下吗?阻值001还正常吗,怎么也得002或者003吧,另外是什么供电管坏了,能说下嘛。不行上张图也行

网友:
这个好象是这机子的通病

网友:
说得不够详细啊?上图吧。电路分析,经验分享。楼上的兄弟,阻值001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讲的一点不详细,都不晓的讲些什么

网友:
Y450小板问题是通病.不过还有一种问题很让人纠结,开机电流可以上到1A多.但是没几秒后会掉到0.4几A.然后又上到1A多.记得1年前修过此问题没修好.现在还记忆犹新..好像这款机常出现这类问题呢.希望哪天再来一台这样的问题好好研究研究..

网友:
Y450机器的通病。还有这款机器内存不过是内存槽的问题多。

网友(2012-06-30):
同意楼主

网友:
是不是1.8V和1.05V的供电板  上面只有PQ1  是PQ1嘛

网友:
早就知道了。这就是通病。

网友(2014-07-09):
小板问题出的挺多啊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这是通病吗?要好好收藏以备用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