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独显 电流上到0.48就定在那里了

楼主(2012-05-27):
三星R428独显 电流上到0.48就定在那里了,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,CPU供电也正常,内存和CPU都换过,还是一样,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,哪位高手知道的,指点下,小弟谢过!
cpu

网友:
显卡电压也有啊,那就看看时钟和CPU复位。
同意楼主:
5.0
cyc1992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我修的话先看复位来没有,再看U寻址没有

网友:
CPU都没过。先检测CPU基准电压有没有出来吧。。还有复位电压..

网友:
如果各电压都正常那就要查CPU寻址,复位这些了

网友:
请问下各位CPU复位 和其他复位怎么测量?在哪个位置?

网友:
时钟和CPU复位。是什么样子的信号?能否发来看下?

网友:
电压正常查时钟复位什么的

网友:
重新刷个BIOS看下 按不跑U 修吧
同意楼主:
5.0
反对楼主:
4.0
倒霉的烦人
反对楼主:

网友:
weiyusong
同意楼主:
有可能。

网友:
开垦电脑
这个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看复位啊,时钟啊,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是网卡坏引起的,不知道你的会不会也是. 你可以查查看..

网友:
是不是CPU没发电源好和时钟开启这样的信号呢

网友:
cpu发出电源好信号没,她果有就看cpu复位、时钟

网友:
BIOS一般也有这个情况发生。我有台是电流不过内存,也是BIOS

网友:
0。48 CPU没工作

网友:
是不是通病机器啊?和R467一样的通病?我也是瞎说一下

网友:
假如各电压及复位都出来了,是要考虑BIOS 还有北桥以及时钟频率!
同意楼主:
5.0
cyc1992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再看时钟和复位,

网友:
刷个BIOS不行。。那就是时钟。。复位的事拉。。

网友:
硬启动 未完成吧

网友:
  查主复位! MINI  PCI-E 22PIN  ,  ,有主复位查U的工作条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