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 book pro 型号:A1278 不通电,求解,求图纸

楼主(2012-05-27):
图纸,MAC book pro 型号:A1278
机器不通电,测试适配器5跟针脚的带磁性的电源头,16.5V电压正常,中间一根侦测不知多大电压?
插上适配器,再测量接口对应的正极居然没电压了,测二极体值1K多也没短路,电源头处有个指示灯的,居然也没亮,说明没供电出来,但不插到主板单测试又有16.5V, 主板又没短路,就是插上去就无电压了,
由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,无头绪,不知何解?请高手指点。是不是需要什么条件供电才出来呢????

网友:
论坛里应该有图纸的,一般是K6或者K24到论坛找找

网友A:
是K24的图纸    这是链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078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K24的图纸    这是链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07855

管理员说我灌水  无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