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显卡核心供电几伏

楼主(2012-05-27):
如题...
本子是个二修本,按键盘灯有亮,但是就是不显.换了新显卡还是不行\
仔细一看,上家把+VGA_COREP的滤波电容都装反了.我把他装正了,测电压是0.8V,但还是不显..

网友:
根据VID组合   应该在0.9V左右吧

网友:
我今天测的是,1.05v

网友:
谢谢,我也觉得0.8V偏低了点.

网友:
是有一点低了

网友:
根据VID组合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6358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