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926QF B1和KB926QFA1通用吗

楼主(2012-05-27):
KB926QF B1和KB926QFA1通用吗 现在是换后开机 电流为0.1几 SYSON S3电压 都 没有 可开机了 本机是为进水机F41
进水

网友:
好像 A和B不能通用

网友:
A和B应该不能通用

网友:
不通用 尾数不一样

网友:
应该可以通用,我上次是KB926 QF CO用KB926 QF C1 可以用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
网友:
如若实在找不到一样的EC,可以代换试试

网友:
这种确实比较乱 我也搞不清楚

网友:
这个搞不清楚,只能换了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