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 A51 不触发一例

楼主(2012-05-28):
实测待机正常,测开关板电压偏低,只有1.7V,查图纸EC第二脚为开关脚NBSWON#,尝试直接在EC第二脚短接地开机,实测能正常开机,所以将问题锁定在开关板到EC连接处,测开关板供电,是待机3VPCU经过一个Q7三极管加载到开关板上,这种三极管是BC极相连的,中间带两个小电阻,测得C极有3.3V ,B极只有1.7V,正常应3.3V,证明三极管不良引起,直接在C极飞线至B极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也行啊,学习之中

网友:
楼主很不错,很仔细,修主板就要这样,才是芯片级的维修。

网友:
人才啊  会飞线了 哈

网友:
LZ  恭喜,这,捡钱,哈哈

网友:
带阻三极管,如果能找的到最好还是换一个上去

网友:
额  好经验

网友:
最好还是这个换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