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按通病没修好

楼主(2012-05-28):
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,即电容C597漏电故障致不开机显卡发烫,从料板上换一个电容过去就OK了,但没过几天就又不行了,连续两三次,不知为什么。

网友:
把供电芯片上下管一起换掉

网友:
同意楼上。

网友:
主供电芯片,上下MOS管和电容一起换OK.

网友:
呵呵。。你直接就想把什么都换了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吧?

网友(点评):
兄台看样子你很专业?

网友:
哪有那么好的事情,修修通病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