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GM2621后,图像下移,任务栏显示不全

楼主(2012-05-28):
17方屏液晶,是外置变压器,雷击后,外置变压器坏,MCU烧坏,用GM2621代换后,出现两个问题,一个是显示的图像偏下了,就是下方的任务栏显示不全,只能看到一点,另一个是中心偏右,比如最后显示“正在关机”几个字不中央,明显的偏右方,但是满屏有图像时,象开网站,显示不偏右,只是下方偏下,这个型号的2621没有8针的分辨率跳针,有一组跳针是6根,都没跳,不知道是不是分辨率跳针的问题呢,AUTO键好用,但调整后还是一样图像偏下,不同的分辨率试了,图像都是偏下。
显示不全
同意楼主:
5.0
cthsdxp
同意楼主:
重写程序

网友:
付吕剑武
程序不对

网友:
分辨率跳线试下,不行就再写个程序
同意楼主:
4.8
ivws11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路人、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板子的分辨率跳线如何跳,是6针

网友:
是鼎科GM2621驱动板吗? 1280 x1024分辩率 跳12

网友:
重新写程序

网友:
找个驱动板对应的说明书看看,估计是程序不合适

网友:
跳了1和 2针就好了

网友:
1-2: 1280x1024 双8
3-4: 1024x768 单8
5-6: 1024x768 单6
1-2,3-4: 1280x800 单6
1-2,5-6: 1440x900 双8
1-2,3-4,5-6: 1680x1050 双8
3-4,5-6: 800x600 单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