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CPU是否工作?

楼主(2012-05-28):
最小化开机黑屏,此主板没有PCI卡槽,不能插卡测试跑马,如何判断CPU是否工作啊?
手摸CPU发烫,风扇转,测有CPU供电,没有报警声。把内存拿掉也没有报警。

网友:
示波器量BIOS芯片等测试点

网友:
CPU有没有发热吧

网友:
1 摸CPU是否发热
2 测量1.2V是否正常
目前只知道这2个。菜鸟路过

网友:
确定CPU与座子接触良好 查CPU工作条件 用手触摸是否有温度来判断了

网友:
先摸cpu温度然后再测cpu供电电感是否有供电

网友:
先看 CUP供电 是否正常 CUP 是否发热

网友:
发热也不一定表示工作正常啊

网友:
发热不代表工作了, 用示波器测量

网友:
CPU工作条件正常不?示波器打BIOS信号

网友:
我一般是摸下看cpu有没发热

网友:
没示波器没pci,这板子别修了。

网友:
最好买个假负载

网友:
一般如果cpu工作会发出寻址指令到Bios.用示波器,测bios相关脚位看是否有波形

网友:
测CPU供电 开机时测bios片选信号

网友:
测ADS#信号

网友:
开始工作  和正常工作不是一个概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