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方正R620G黑屏反复重启

楼主(2012-05-28):
今接一方正本,SIS的芯片组,ATI独显,开机无显,电流达0.9,过几秒又重启,(诊断卡显示无复位)但有时放一段时间,第一次开机可以亮,关机再开机又是老样子。看坛子里有好多类似机型故障,都没解决,望修过该机的朋友指点。

网友:
你换块硬盘看下 ,然后是不是挡LOGO哪里重启,是的话南桥注意下,还有就是BIOS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试下。

网友:
碰到过和你一样的,没有搞好,也是开机电流到0.9左右,,大约过10秒,电流掉到0。5,又自动升到0.9,重值过显卡,加焊过北桥,除了搞桥,其他真不知道怎么下手。这种机器的板子看着都头晕。

网友:
感觉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 有时放一夜,第2天又可以亮

网友:
先BIOS 后南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