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41开机时屏幕四周出现白光?

楼主(2012-05-28):
我的笔记本电脑开机时屏幕四周出现白光,中间出现横条状,我估计是显卡出现了问题,请问是这个缘故吗?如果是这样,修理这个集成的显卡需要多少钱?

网友(点评):
也有可能是屏线松动

网友:
同行150  顾客300-400

网友A:
到大一点的维修店去问问看,首先要确定你这个是不是独显

网友:
不一定 可以拿过来看看 呵呵

网友:
这种故障有可能是显卡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要经过判断才可以决定 不可能听描述

网友:
2楼的别老乱市场啊...
非正式会员......探路来的。。。

网友:
你要去维修店检修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屏的故障

网友:
先接外接试下,确定是哪的问题再说,先问价没法说,一个地方一个价,一个店和一个店都可能报价不一样,这也是电脑行业的无奈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外接看下,排除下看是否是瓶的问题

网友B:
把机器内部的屏线断开,外接个显示器看看,还有没有这种情况,再判断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到大一点的维修店去问问看,首先要确定你这个是不是独显

笔记本电脑哪里有独显,都是集成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电脑哪里有独显,都是集成显卡

是你没认直去了解过笔记本吧。笔记本独立显卡的多了去了。

网友(2012-07-11):
这个问题到联想店问了一下,它们说是显卡的问题,可是要换主板,于是花了1280元解决了此问题。谢谢回答

网友C(2012-08-15):
引用 网友B:
把机器内部的屏线断开,外接个显示器看看,还有没有这种情况,再判断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

我把屏显的连接线去掉后接一个显示器,可是打开后显示器没有一点反应。连四周出现白光也没有了,为什么?

网友:
前段时间有些品牌的本子出现了显卡门.估计你的就是,可以返厂维修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电脑哪里有独显,都是集成显卡

估计你没修过笔记本。而且你一定不是一个维修员。

网友D:
屏坏的可能大哦

网友:
我把它拆开看了一下,此类笔记本的显卡是集成的。我测试了一下,用笔记本电脑的外接显卡接一个其它的显示器,还是出现图像花花的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坏的可能大哦

我把它拆开看了一下,此类笔记本的显卡是集成的。我测试了一下,用笔记本电脑的外接显卡接一个其它的显示器,还是出现图像花花的现象。

网友(2012-11-02):
联想昭阳K41笔记本电脑开机时屏幕四周出现白光,中间出现横条状,我估计是显卡出现了问题,听朋友说,此类电脑均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显卡参数:
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8400M G
显存 128 MB
制造商 联想
BIOS版本 Version 60.86.59.00.16
BIOS日期 10/04/07
驱动版本 6.14.12.5970
驱动日期 20100913

请问哪里有卖的,或用什么更好一点的显卡可以代替它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电脑哪里有独显,都是集成显卡

貌似你没有见过吧   是有的

网友:
依我经验看,要不显示面板问题,要不就是屏线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把屏显的连接线去掉后接一个显示器,可是打开后显示器没有一点反应。连四周出现白光也没有了,为什么?

今天我把一个好的同类计算机上的显卡去掉安装在这个坏计算机上,可以使用了,主要是显卡出问题了。可是这样的显卡我从网站上购买了一个,还不知道是否兼容?

网上购买的是:MXM II 8600GS 512M笔记本显卡

网友(2013-01-18):
经过多方试验,主要是显卡板坏了,从网上买了一个,安装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3-08-25):
外接显示器什么情况     有没有换过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