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19寸显示器 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2-05-28):
量了下屏线 每根通的 重新插上 又不一样了哇

网友(点评):
用通用板点屏,看看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?或者 驱动板 坏了

网友:
屏线擦了N次 以前是好的 换过电源板

网友A:
用像皮洗下屏线应该就没问题了!还有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了

网友B:
驱动板上的数据芯片出毛病了   显卡驱动没装好或者坏了   屏线出毛病都会造成这样

网友:
同意

网友:
今天又擦了下屏线接头 就这样了 晕 不会是屏上的接口问题吧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板上的数据芯片出毛病了   显卡驱动没装好或者坏了   屏线出毛病都会造成这样

不考虑驱动问题  以前换过电源板 屏线量过每根都通  刚刚折开又重新插了一下屏线 这样了

网友:
还有个最直观的办法  就是那坏了换那 你不知道哪坏了的情况下 就先找块一模一样的屏试试

网友:
这个说不准,,最好用通用版点下屏确认

网友:
那接口用洗板水洗一下

网友C:
打一下屏的接口的阻值吧,有时候接口有点松,你插N遍都会是那样,这个谁都说不准,先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,不行的话就查屏电路咯

网友:
可能屏线接口松。

网友:
我用按着接口还是一样 通用板没有屏线 也不想改 先放一边了 以后买块驱动板带根屏线 再试

网友:
换屏看下,我上次修过这种机子什么都换了结果是屏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可能不是屏的问题 以前好的 换过电源就这样了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

网友(点评):
不想搞了 放一边了 不可能是屏的问题 以前好的 换了电源板就这样了 本想用通用驱动板试下 又没有屏线 不想搞了

网友:
可能是屏的问题,把屏上的电压量一下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一下屏的接口的阻值吧,有时候接口有点松,你插N遍都会是那样,这个谁都说不准,先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, ...

呵呵,那就没话说了,没事,慢慢研究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都试过,屏线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洗一下屏线就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像皮洗下屏线应该就没问题了!还有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了

电源板只要供电正常没什么好换的!看驱动板

网友:
不接驱动板,看看 灯管是粉色吗,亮度调低点,看看正常不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 搞了几天 没有心情了

网友:
屏线先换一根先啊。。。

网友:
刷MCU、有时能行的哦

网友:
这种问题电源板是没有问题的,一般都是驱动板,屏线,屏

网友:
屏占多数@不是屏就是驱动问题~

网友:
把屏上的插头那补焊下。。。

网友:
点屏看屏坏没  屏坏就不用修了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试有时候是不准确的。更换屏线,换屏确认一下。

网友:
我换了屏处理还是不行  可能要重新写屏程序

网友:
整套通用板试试吧,看着像屏线的事,

网友D:
该块通用板试试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该块通用板试试,

怕麻烦 回收的机器 没修了

网友:
屏坏了,我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怕麻烦 回收的机器 没修了

哦,也是,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大些,接触问题。

网友:
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吧。换驱动或者看下屏电路

网友:
个人认为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,不防换个驱动板试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