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2468 电源灯闪 无法打印

楼主(2012-05-28):
墨盒没认到,清洁或者更换墨盒。
电源

网友:
打印头堵了也会这样 我有一个HP2050的喷墨打印机走之特别特别慢 请问大虾们这是什么毛病

网友:
慢慢找一定能找到毛病的

网友:
墨盒坏了,先只装黑色或彩色的,一个墨盒也可以的

网友:
连电脑,看打印机的状态监视器反应什么故障

网友A:
要看怎么闪 狂闪怎么主板坏 一般都是磨合

网友:
不会修打印机 还是要支持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