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 K8N51S 维修1例

楼主(2012-05-28):
开机 复位等常亮 量CUP 供电 无 内存供电 无  上管供电 3.3有 无输出 控制脚 0.45V  管理芯片 w83320G   2脚 3脚 都有5V电  4脚 应大于3V 测量 1.1V  不满足条件 4脚和一个822 电阻 相连 另一端有5V电 测量电阻 没问题 摘除W83320S 5V电 出来了 换W83320S 主板修复

网友:
建议下次打些标点符号吧,看得够累
之前修过个七彩虹,气死我了没代换的,换了N个,改也没改成功,就是原型号能用。。

网友:
常见的83320坏故障

网友:
这个配件我倒是有几个。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