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20掉电

楼主(2012-05-28):
自己的一台戴尔1420的。插电量电流0.30左右。然后掉电。全板只有CPU供电没有。其余的都有。判定是CPU供电引起的掉电。后量其电压。发现VIN短路。把ISL6260拆掉不短了。换了个全新的上去。没插CPU量CPU电感电压。有1.几V了电流也上到0.5左右了。在量ISL6260 PG也正常发出3.3V。以为正常了。上CPU。在通电。发现上CPU开机触发到0.07就掉电。在触发也是一样。有时候到0.20V。感觉是像带不起负载一样的。然后把3个ISL6208换掉也一样。。。。。。求思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一下PG和复位,时钟是不是正常。

AM2

网友A:
问题肯定出在cpu单元电路了啊  不急  楼主细查

网友B:
上真U没电压。。。。北桥问题啊。。

网友:
量量CPU供电的上MOS管的G极正常不?有可能上MOS管也坏了。

网友:
有遇到过北桥坏了! 上假负载有,上真U 无电压的

网友:
以前上真U没事的。后来是我拆了个ISL6208.忘记装了。通电。然后烧东西。才引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真U没电压。。。。北桥问题啊。。

北桥正常的。

网友C:
可能是烧下级负载了

网友:
单元电路可能烧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肯定出在cpu单元电路了啊  不急  楼主细查

就是不知道CPU的哪个地方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烧下级负载了

可能是烧到哪里了??

网友:
你看这个供电除开给CPU供电还给什么供电嘛

网友:
可以用烧机的方法检查出来。

网友:
供电 时钟  复位 周围元件查一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,上电流上到0.8不动了,明天继续。

网友:
听师傅说 上下管的G级不能悬空的 你下了芯片通电 G级悬空了 可以烧掉了

网友:
可以直接烧烧看啊

网友:
查一下ISL6208供出的电压跟CPU供电有没有关系还有CPU电压开启条件

网友(2012-06-29):
    是不是悍芯片的时候搞掉件了  一台机子一般不会有两个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