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没电压怎么办

楼主(2012-05-28):
用万用表测电源的 红线 黄线  橙线电压都为0 这应该是哪的故障

网友:
你插电源线没?

网友:
不开机是不会有电压的,正确的测量方法为,接上有电的电源线,用数字表的一只笔接电源输出口的黑色线,一只接紫色线,看有没有5VSB,有的话再用摄子短接绿线和黑线,再用表测量黄、红等线是否有电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有没有5VSB,有的话再用摄子短接绿线和黑线,再用表测量黄、红等线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接紫色线,看有没有5VSB!

网友:
测下接主板的串口上绿线和黑线

网友(2012-08-13):
换个电源算了,不够费事的。淘宝二、三十元搞个二手的。

网友:
那个....发帖都那么多了,应该是知道怎么启动电源吧?
如果电源启动不了,那就得换喽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