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奇怪的启动问题

楼主(2012-05-28):
我的机子是黑潮的主板,AMD4核CPU,4G内存,1TB硬盘,5750显卡。
天气冷的时候,出现很奇怪的问题。
每天第一次启动系统,一般在自检的时候,或者出现XP载入界面的时候,机子就自动重启,重启后能坚持更久一点,一般在XP完全启动后一两分钟,又会自动断电重启,如此周而复始,大约要自动重启4、5次才会完全稳定下来。  天气越冷越明显,我尝试过启动前先用热风吹过机箱内部,自动重启的现象要好很多。而天气暖的时候完全不会有这种现象。
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和温度有关,我就没整明白,电脑一般只怕过热啊?咋我的机子是怕冷喃??

网友:
看来需要吃风机了啊,这还是主板的冷启动问题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真没见过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现象,重新装个系统试试,不行换个系统版本

网友:
看看你的主板或电源中是不是有电容鼓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,热胀冷缩了呵呵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,这种故障只有最小化和排除法来判断了

网友:
你先进一下安全模式看一下还会不会重启,重启的话先试一下装系统,看装系统后还会不会重启,如果还是重启的话,那就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啦

网友:
这现象应该是电源不良,肯定有电容鼓包了。

网友:
以前有七彩虹的一批 C65主板也出过类似问题,室温低于10度时就得启动两三次才能开机,七彩虹的官方解释好像是换了个贴片,(电阻还是电容不记得了)还是问他们的官方怎么解释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

网友:
AMD的问题太多

网友:
估计板子有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散热片,是水冷的呀,冬天结冰啦,

网友:
看看哪个电容鼓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是主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感觉主板应该有点虚焊,应该不严重,试验加焊下,应该有效果!

网友:
没有预见过,学习中!

网友:
电源拆开检查下吧,或有收货的。你懂的

网友:
居然有建议重装系统的。。
绝逼不是系统的问题好吧。只有天气冷的时候才这样。
接触不良也可以排除,原因同上。

只有10楼的哥们给的答案靠谱。看来得问厂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