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主板,怪问题

楼主(2012-05-28):
一台富士康主板945PL7AC,每次开机跑到过了C1后断电,很快就开始跑码直接进入系统一切正常,,,但有时又开不了机,只有把所有电放完才开机,什么问题,遇到过的帮帮忙
开不了机

网友:
这款主板放电以后 第一次开机就会跑C1掉电 然后再起 正常的。你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或者座子接触不好
同意楼主:
4.0
li23108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貌似正常的,通电要自检,

网友:
C1掉电很多板都会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