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电压慢慢往下掉

楼主(2012-05-28):
有台方正笔记本7300显卡拆掉了通电,显卡供电从1.1几慢慢开始往下掉,一点几在到0.9   0.8一直掉到0 ,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显卡装上去了,直接没有电压了,电感对地6Ω,

网友:
查查显卡的供电芯片是否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,显卡供电有问题,测一下卡是否坏。

网友:
供电问题 电阻应该正常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下波形看下谁先掉的

网友:
换了 显卡芯片,换了供电芯片,打不到不行,我晕了现象一样

网友:
打不到波形,换了显卡芯片和供电芯片,还是不行,换板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