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一建兴电源 采用PS224A芯片 有待机不通电

楼主(2012-05-28):
求助 一个品牌机电源 建兴造的 采用PS224A芯片 有待机不通电 网上找到一个采用PS224的电路图,测试待机下的各个脚电压正常,短接绿线4脚变为0V 但不通电  求各位给个思路  这个芯片的没见过

网友:
查3脚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 通过光耦   控制Q301给3842 7脚供电  主电路才工作。

网友:
先测量IC400       13脚电压  然后再测ps on 接地后 IC400    13脚电压  对比一下。

网友A:
十分感谢 电源很新 用料足  修修看 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十分感谢 电源很新 用料足  修修看  谢谢了

查看一下3842的工作条件,3842的7脚启动电压正常吗,我今天修了一个建兴的电源是没有POWERGOOD,另外它用的不是3842,待机部分用的是TOP247Y吧,查一下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