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碰到个奇怪的主板

楼主(2012-05-28):
华硕P5QL主板维修    跑完D5 然后到C2  不动了  喇叭无报警

换过内存,一样

他是E5200的U,我重新换了个E5200的U

又好了

这是为啥

我本以为是主板IO的问题,但是为什么换U就好了呢

是哪部分的问题

真心不懂,求赐教

网友:
可能是U触点氧化 ,接触不好

网友:
那你这个U换别的板子上能用吗还

网友(点评):
换别的主板上貌似可以用。。。还是觉得是主板的问题.。。。

网友:
我还碰到个CPU跑26 不亮 换个U就好了

网友:
你换U好了就是U有问题啊,如果U装其他板没问题,那就是U跟座接触问题了,你现在再装回去可能又可以

网友:
加焊CPU底座试试   如果不行 就换个CPU吧

网友:
我新手 U是啥呀

网友:
U触点氧化 ,接触不好吧 同意二楼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