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有什么通病吗?笔记本花屏,屏幕换过了 还是花,

楼主(2012-05-28):
Y460有什么通病吗?笔记本花屏,屏幕换过了 还是花,这个是不是和Y450一样的显卡供电问题啊

网友:
测试下供电都满足不就晓得啦 屏线 显卡 显存

网友:
显卡造成的花屏居多,看是不是NV的显卡?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多一点,下来就是屏线了,你外接看看情况如何了

网友:
兄弟 你问的也太笼统了吧  外接了吗 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绝对的显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