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包945主板开机不跑码求个思路和BIOS

楼主(2012-05-28):
一块返修的945主板、大概用了20来天,之前是CUP供电短路、换过场管、电源芯片L6713A。。。
现在是上电不跑码、测北桥供电管D极有1.25V     G极有3.3V  S极有1.5V   南桥供电管D极有1.06V G极有3.3V  S极有1.5V   内存供电有1.8V  3.3V   CPU供电有12V    点复位测ide有跳变    时钟有1.6    南桥晶振0.4   南北桥AD对地阻值都正常   南桥有点微烫    由于是工包主板 无法刷BIOS  有的麻烦发小弟一份BIOS芯片是25L4005A小八角的     网卡RTL8103E    声卡ALC663
更换过IO芯片W83627EHG    时钟芯片W83195CG-GS   电源芯片    南桥无果  。网卡也摘了试过无果  无思绪了 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这有一料板和楼主一样的,上面还有BIOS,要不我打包给楼主快递过去

网友:
既然电压都基本正常那CPU复位,核心电压,时钟有吗?还有BIOS CS#有波吗?

网友:
以前也有过一块一模样的板子,找不到BIOS,直接做板料了

网友:
上真CPU有1.2的复位电压    0.4的时钟电压   核心电压1.2    上假负载复位0.2   时钟 核心电压都没有出来  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CPU供电有吗?是不是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呢?咋搞南桥呀?

网友:
由于没有示波器    用万用表测了下    cs#脚待机下电压是3.29V  开机3.29跳到3.25V在跳到3.37V

网友:
CPU电压有1.2的

网友:
可惜了,前段时间刚好有一片这种一模一样的板子,卖了。

网友:
看下桥附近有没有掉件,我昨天就遇上好几块

网友:
晕刷个BIOS一定好

网友:
我这有一料板和楼主一样的,上面还有BIOS,要不我打包给楼主快递过去

网友:
主要是供电、时钟、复位缺一不可!

网友:
这种板 CPU座是通病了

网友:
我这也有两块不跑码

网友:
cpu座是有引脚的  供电我知道的都应该算正常  时钟信号测不了   复位时PCI复位脚有跳变  CPU也有1.2的复位电压

网友:
各总线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南桥DMI 总线 供电有木有 没有也会不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