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卡测试奇怪问题

楼主(2012-05-28):
铭瑄的9600GSO高清版 TC512M客户那来不亮、测试还是不亮、量了电压显存还有时钟复位都是正常、然后插PCI卡测BIOS核心核心没有认到、加焊了一下不行、不知从何下手、请多多指教、

网友:
核心认不到估计够呛了 看看外围有无掉件看看核心边角是否完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