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 无CPU电压

楼主(2012-05-28):
一般下管G级有5V 上管没控制。。多半是保护了。 修到过不少。。不过这台机 我还没修到。 刚接到一台这机器。、正在研究中、

网友A:
是不是要装CPU才出CPU电压啊.

网友B:
15 16 17 三个脚的电压呢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5 16 17 三个脚的电压呢???

这三个脚没有电压。

网友D:
查一下总PG出来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一下总PG出来没有?

CPU电压都没有出来,PG怎么可能会出来呢!

网友D:
CPU电压时最后出来的,只有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了相与产生一个PG信号给EC,EC会发出开启CPU电压的开启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楼主说了 VR_ON有3.3

网友:
下官g级有电压   是保护了  你还是好好查查吧   反馈 检测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三个脚没有电压。

这三个好像都是3.3V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三个好像都是3.3V吧

那三个脚,是不是反馈?

网友E:
这个是通病 我遇见好几片了都没弄好  论坛上有个家伙修出来了 但是他死活不说

人家都说过了是什么问题。我记得很清楚的。I2C总线的问题。慢慢去查吧哈。。。。
是谁修好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通病 我遇见好几片了都没弄好  论坛上有个家伙修出来了 但是他死活不说

兄弟,纠结啊!修了几天了!还是一样故障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纠结啊!修了几天了!还是一样故障。

95831   我心头永远的痛 手上还有几块板 都是HM65的 都是这个问题 郁闷了

网友:
我上次有碰到过  也没弄好     希望有人弄好,能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95831   我心头永远的痛 手上还有几块板 都是HM65的 都是这个问题 郁闷了

你现在手上,还有这样的板啊!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场管?

网友F:
查查4、5、6、VRs总线, 还有+1.05VS_VCCPP上拉电压是否正常, 正常的话 查反馈到负载之间的线路是否开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查查4、5、6、VRs总线, 还有+1.05VS_VCCPP上拉电压是否正常, 正常的话 查反馈到负载之间的线路是否开路。

4 5 6 有1.05V 的电压

网友:
:+VGFX_CORE  对地400多欧?
哪有那么高啊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的G470修好没?你重点检查自举升压回路(BOOT~脚)连接的电容、电阻,还有反馈回路(ISNG、ISPG和ISN1、ISN2,ISUM+、ISUM-的相关电路),这些都会引起芯片进入输出放电模式。还有就是电感端的对地有点不对哦,压降应该只有10左右

网友G:
发给我修吧:刚修了两台这样进水机,开始大短整完后无VGFX_C0RE电压,后面查了一天才查出问题,U是I3 2330的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2.5
兄弟不分享下?
别来刷广告 拉生意

网友:
一边去这位,你说就说,不说就别发言了,装大蒜就不好了.我是扣不了你的分不然把你分扣光来!

网友:
南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有一个+1.5V电压没有出来吧?前几天刚修一个DELL5010的.电路应该和你这个差不多.先查内存和U的+1.5V修出这个来了估计都好了!

网友:
除CPU供电芯片:ISL95831 控制的两组电压没出来,+VGFX_CORE 、+CPU_CORE;其余电感电压都出来了!

网友C:
本来,我发广州去交换板的,连U也一起发下去了!叫淘宝上的人帮我试。发下去,淘宝的人说U也坏了!郁闷。。。。打雷,会把U打坏吗?手上又没有这样的机,试U.

这是个秘密 虚~~~

网友:
哎。。板子也没有啊。。只能是先搞点别的来玩拉。。

网友:
待机电流过大,这说明电路中有地方短路,你看一下会不会是芯片补偿电路出问题了~

网友:
13,48,46查了没有

网友:
明显你说的13 14 没有反馈。你应该查的啊。论坛这么多人说查反馈你没看?

网友:
昨天,刚好有部同行修的机是I3的,试了CPU,CPU坏了!

网友:
CPU坏了,插假负载出不来电吗

网友:
   我 也有一台是雷打的! 也是没CPU供电  我也晕菜了

网友:
 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 也是没CPU供电 雷劈坏的  其它供电多正常 也没有哪里短路 今天发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 456脚我这个多只有0.6v左右

网友:
电压。芯片定意。

网友:
  LZ说CPU坏了  ?  板咋样了?

网友:
LZ啊 你那个修的怎么样了啊
  我那个1.5v也有  开机CPU比较热@没得测试不知道坏没

网友:
我的这块板和你的情况一个
努力中

网友:
修好了说下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本来,我发广州去交换板的,连U也一起发下去了!叫淘宝上的人帮我试。发下去,淘宝的人说U也坏了!郁闷。。 ...

Cpu作标记了么?淘宝上的某些商家不厚道!

网友:
我估计,你的就是CPU坏了

网友(2012-06-27):
真的假的啊

网友:
查一下小零件...

网友:
上下管的大电容没有问题吗

网友:
看下B00T自举以及反馈是王道,尤其看下自举的电容,容量是有要求的,看下REF用示波器打下波看下是不是单次波形

网友:
期待楼主修好。。分享下经验

网友:
我现在手头就有这样的一块板子 希望大侠多多分享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发给我修吧:刚修了两台这样进水机,开始大短整完后无VGFX_C0RE电压,后面查了一天才查出问题,U是I3 2330的

别在这里拉生意好不好

网友:
你那台G470的修好没有、、什么问题啊!我有一台也这样I5的、、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台雷击的无CPU电压  但是下管G极不像楼主一样有5V  我的下管G极无电压,努力中

网友(2012-08-02):
楼主可修好啦?

网友:
网卡坏了吧,不是就可能是电容坏了。

网友H:
我刚修好  换了个南桥 HM65      各电压正常  没有CPU电压 电流到0.290A 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要装CPU才出CPU电压啊.

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为400多,应该是未上CPU,建议楼主装上CPU再测CPU电感电压是否出来

网友:
装上CPU后的CPU电感对地阻值为400多,不多见哦,会不会是CPU被雷击出问题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本来,我发广州去交换板的,连U也一起发下去了!叫淘宝上的人帮我试。发下去,淘宝的人说U也坏了!郁闷。。 ...

我觉得雷击是有可能把CPU击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刚修好  换了个南桥 HM65      各电压正常  没有CPU电压 电流到0.290A 掉电

南桥坏了会导致没有CPU电压吗?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先查一下HWPG,然后根据时序看是不是有什么转换电路没出来电压

网友:
FB查了没有!!

网友:
芯片保护了,导致下管常开,   认真查下反馈 电路,跟限流 电路!

网友:
我修过的。。。没有修好的有时间聊聊。。。

网友:
说什么坏的,都有。咋整?

网友:
坐等 楼主 塞阀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及供电电路,

网友:
,+VGFX_CORE 这个电压是由CPU工作后开启的

网友(2012-09-12):
我还没有修出来 求高手啊!!!

网友:
局部正常了 就没有CPU 看看EC发出的开启信号有么 测CPU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没得到开启信号 看看你板子是谁家做的 如果是打雷  很可能是南桥哦

网友:
你们的有没有发现PU101那里螺丝都有打到主板
  我看了俩台都是
  不知道你们的有没有

网友:
我上次有碰到过  也没弄好

网友I:
楼主,我说点实在的。众说纷纭。。。楼主应当沉着冷静,静下心思。雷击本人修过好多个不出CPU电压的,只因本人乃山寨维修师傅出身,电路信号为你详解也办不到。但总结一点绝对于你有用,5V相关联电路部分多查查,特别注意信号部分,最后一定要注意开路的地方。祝你早日修好,说的不好就当开个玩笑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我说点实在的。众说纷纭。。。楼主应当沉着冷静,静下心思。雷击本人修过好多个不出CPU电压的,只因本 ...

这是几个月前发的贴了,那机CPU坏了!后来顾客没修,把机拿走了!我修过几台I3 I5 的机,没一台修好的。郁闷啊!前段时间修了一台HP G4 I3的,电流跑到1.5左右,就是不亮机,测各电压都正常,显卡换了,BIOS刷了,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电压时最后出来的,只有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了相与产生一个PG信号给EC,EC会发出开启CPU电压的开启信号给CP ...

好像仁宝的机器各个单元供电PG信号不参与CPU开启信号逻辑,是EC直接送出的

网友:
兄弟找不到原因就在网上订块好的析子测一下,查出原因就负点运费退给网店吧

网友:
lz都说vron了,还pg呢

网友:
我接过CPU供电大短的   没弄好

网友:
CPU旁边的那个电压好机器上面测试是0.45的电压。坏机器就是这个电压不出来。两个机器对照维修还是没有搞定   太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