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发烫,USB口不好用

楼主(2012-05-28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主机,开机测试玩了一会南桥很烫,USB口不好用,插上鼠标鼠标亮,这是怎么回事请问,有必要换南桥吗。有价值吗

网友:
能报上价就有价值

网友:
那就看客户想不想修了。

网友:
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要看什么型号的南桥了,有的南桥原来就很烫,比如GB的桥就很烫,但是不能放不住手的,如果放不住手一定是南桥坏了!

网友:
能收得起价格就可以换,,台式机主板你换个南桥能收到150不?可以就可以换啊~!呵

网友:
有钱收的都有价值

网友:
有价值没价值是你自己和顾客的谈价了哇,你说的那样应该是南桥的事情吧。

网友:
检查清楚,不一定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不一定是南桥的事,楼主仔细检查一下

网友:
南侨坏了  因为USB是直接通南侨的

维修本本》吕浩 -2 鼠标好用,,不一定 ,,,误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