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烧场管的主板

楼主(2012-05-28):
接客户的一块主板维修 七彩虹 775的板子 说是不开机 一查12V对地 原来12V的一组上管对地了 费板上找个换上就OK了
客户过个10来天又过来说又不行了 一查还是老毛病 又给换上了 又过了10来天又来了一看还是那一组也是
烧了一组的上管 这样反复的修了三次了 这该怎么修呢 每次坏的是同一组同一个管 真是奇怪了 上个图。。

支持3楼,检查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拆掉它  如果能开机就行了

网友:
测下每组的G极电压,检查电源IC的外围元件,更换电源CI。要是有波波就看下波形,

3.1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电源管理IC这里,仔细查下电路

网友:
你叫他换个电源试试吧,他电源是不是没换?

网友:
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测下电源管理芯片,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是会少场馆的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

网友A:
你们是 在讯维学习的吗?对于一个菜鸟来说真的可以一个月学会休板吗?

网友(点评):
看个人,一个月学会说出来都不现实,关键还是靠个人和经验,理论能使你上手快点

网友:
换完之后,打下波形

网友:
先把U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。。。换不行旧的换电源了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换了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换掉

网友:
拆掉能亮就不要装了

网友:
电源管理IC及反馈脚,你查下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IC坏了

网友:
检查整个线路,换PWM芯片,实在不行的话,拆掉这组MOS管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你们是 在讯维学习的吗?对于一个菜鸟来说真的可以一个月学会休板吗?

我没有一点基础,还请去过的叔叔婶婶大哥大姐们指点指点。

网友:
把所有的MOS管都换了

网友B:
楼主你换完场管后。。通电的时候摸一下那烧的场管,看是不是发烫。是的话就换电源管理芯片吧。

网友:
我觉得测下这个组场管对地阻值和其它两组是不是一样,不一样的话应该是电源管理的问题

网友:
那个电容也要考虑的
前几天有块主板老烧12场管,两个820/2.5的电容漏电,阻值有150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一点基础,还请去过的叔叔婶婶大哥大姐们指点指点。

要看悟性和个人消化能力

网友:
电源管理IC 也要换

网友:
换个电源管理 或者把那一组拆掉

网友:
拆掉一组也应该能工作啊,

网友:
换12V滤波电容

网友:
电源IC 上下管一起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换完场管后。。通电的时候摸一下那烧的场管,看是不是发烫。是的话就换电源管理芯片吧。

不会发烫 还说下测各脚的电压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上个贴片电容 我是这么修的因为这样的板子我也修过
上完好了

网友:
源起原灭,都是有原因!cpu供电不正常,管肯定工作不良,管的上一级控制由电源管理芯片。而管理芯片需要北桥的信号! 都是有关连的! 按流程来!总能修好的!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IC看看怎么样吧

网友(2012-06-30):
看一下波形如果没有问题,就应该是热稳定性不好,用风枪烤烤后再看波形。

网友:
以前有个帖子是这个情况,后来发现是电容的问题,你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情况。

网友:
检查下外围的小电阻

网友:
上示波器看控制波形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下试试(ISEN)的。。。。
同意楼主:
0.0
开垦电脑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那一组管拆掉不装就行啦!

网友:
电源电感换掉试试!

网友:
测下电源管理芯片,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是会少场管的.

网友:
从电源IC驱动脚输出,到场管所有的元件都要查,包括电源IC。只要其中的一个部件损坏都可能烧场管

网友:
则下其他场管的G级 IC 周边的铁皮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还有看看场管有没有脚没焊到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