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了.因为电源版块我不能发贴.

楼主(2012-05-28):
手头现在有个电源长城BTX400P4.因为电源是很好的.不想换掉.所以求大家指点怎样修.给别人修怕弄得面目全非.之前就拿过一个显示器给别人修.他居然把线硬扯断,后来随便点上一点锡.还点不牢.后来自己确定原因换了个数码板就OK了.
转回正题
电源症状,短接绿与地,风扇没反应.测紫与地,没电压.绿与地也没电压.
电源目测.没什么烧过的地方.闻了下也没什么味道.
不接电时,测了电源线AC接入端.有阻值..5V与地.12V与地.3V与地.都在20欧左右的电阻.
但接上电时.总感觉 短路保护了一样.因为一接电的瞬间.日光管快速闪了一下.0.1秒左右.

网友:
最直接的 最好的办法  就是换个电源

网友:
这个要一步步查才知道的,哪个没电压就找这条电路。

网友:
先修待机电路——不懂的就查查老帖子。

副电没出来,先修副电电路。

网友:
先修+5VSB电路,待紫线有5V电压后再修主电源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