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不引导

楼主(2012-05-28):
V星vr400 笔记本开机不引导(看图)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,

网友:
有系统吗?

网友:
重注引导区,或者重新分区装系统

网友:
系统盘没设为作用吧,

网友:
没找到系统吧,重装系统咯

没有系统是这个提示吗,应该是提示没有引导的。

网友A:
重建MBR肯定会好的!

网友:
尝试进WinPE

网友:
重写  mbr     不然就是   硬启动  还存在问题     考虑  南桥  bios

网友:
见过不引导的经历希望有帮助、、1HP DV200以前是XP没问题后期不知怎么搞得做XP不引导必须得做WIN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见过联想的一款新本拿现在的DISK..分区后做系统不引导从写引导还是一样最后用PQ从新分区好了。。小弟一些小小经历有说错的地方见谅!

网友:
用一键分区 在装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先进bios看认到硬盘没

网友B:
认到硬盘后就查查硬盘有坏道没   分区有没有错误

网友:
重建主引导就可以了

网友C:
首先LZ排除了硬件的问题没有?
硬件排除了,软件的问题也排除了没有?

网友:
重建mbr呀,估计没多大希望,用MHDD扫描吧!

网友:
还是先分区试下

网友D:
LZ说的太模糊了,不引导是硬盘不引导,还是所有设备都不引导!
先进BIOS看看能不能找到光驱,硬盘这些。
在重光驱或者U盘起动看看,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硬盘引导区有问题,重做一下引导区,做上系统就可以了!
如果光驱、U盘都不没起动,那么恭喜你,主板上有问题了,主要就是BIOS芯片和南桥这两个地方。但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哦!!

网友:
不是MBR 就是分区问题 都不是直接换硬盘 还不是估计就南桥额

网友:
硬盘的可能行很大哦 你先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mhdd-----erase 试试

网友:
这么笼统的问 别人怎么回答

网友:
pe和光驱都不引导

网友E:
拿U盘,光盘看下能引导波,如不能则南桥有问题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重建MBR肯定会好的!

mbr到没有修复过,不过我换了多块硬盘问题依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认到硬盘后就查查硬盘有坏道没   分区有没有错误

认到硬盘了 ,硬盘检测正常,从新分区了 ,还是不行捏 bios也从新刷了下 ,难道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首先LZ排除了硬件的问题没有?
硬件排除了,软件的问题也排除了没有?

软件应该没什么吧,pe光驱都不能引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Z说的太模糊了,不引导是硬盘不引导,还是所有设备都不引导!
先进BIOS看看能不能找到光驱,硬盘这些。
...

唉,可悲的是主板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拿U盘,光盘看下能引导波,如不能则南桥有问题。

看样子是南桥的问题了,加焊下怎么样???

网友(点评):
先加焊,不过要先报风险,要不然不显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样子是南桥的问题了,加焊下怎么样???

是V星vr430x的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样子是南桥的问题了,加焊下怎么样???

谔谔,谢谢

网友:
进PE,用DISKGENI分区软件  重建MBR  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mbr到没有修复过,不过我换了多块硬盘问题依旧啊

你重建MBR呀!肯定好了!

网友G:
没插硬盘?没检测到硬盘

网友H:
先拆了硬盘看看排除硬盘引导区的问题,剩下的就是南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先拆了硬盘看看排除硬盘引导区的问题,剩下的就是南桥了!

硬盘换过了,南桥也加了下,还是不行 ,bios能认到硬盘、优盘和光驱,就是不能用任何一个来引导,这大概是那些方面的事情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插硬盘?没检测到硬盘

bios可以检查到硬盘,优盘、光驱都能认到,就是不能用任何一个来引导启动

网友:
有时候硬盘只是加焊是不行的!

网友:
昨天修到一个IBM R400的和你这个一样,最后刷新BIOS好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系统,从新做和好几回了,也换过硬盘
那就看看分区是不是正确的。

网友:
重写引导扇区

网友:
我遇到过硬盘引导出错的,硬盘弄一下就好啦

网友:
18楼详解,赞

网友:
重新格式化,分区硬盘,查看是不是硬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