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!!!!联想L2060WD开机黑屏~!

楼主(2012-05-28):
本人新手,望指教。`
接了台联想L2060WD显示器,起先是屏黑,亮度不高。拆屏发现上面灯管开火,于是焊好。~装上。OK。亮度问题解决。但是马上又一下黑了。而且比焊灯管前更黑了。
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求问题
黑屏

网友:
加高压条吧,这样的问题多数是灯管漏电,加高压条多数都OK

网友:
灯管正常吗?

网友:
换灯管吧。 一般都是灯管没焊好或老化了。

网友:
灯管脚脚的氧化层去掉没有喃。没焊好也会那样哦,
同意楼主:
5.0
学徒工来者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建议换灯管

网友:
换灯管跟好

网友:
这机器有很多都是高压线圈和灯管都坏,灯管最好是换掉,一般两头烧的都不加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