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短路,挖洞修复

楼主(2012-05-28):
联想Y450上电大电流明显短路了,拆机取主板,发现PQ6有明显烧焦的痕迹,取下PQ6测阻值还是短路,板层也烧焦了应该是板层短路了,取下的PQ6测试是好的,查图纸,断开PL5,PL12测试确定是PQ6的D极对地短路了,没办法只有硬挖了,挖了一会测试还是短路,挖了好半天都挖穿了还是短路,继续挖挖了个大窟窿出来不短了,心喜对照图纸飞线把几个电容也连起来,上电反复测试OK了

万一夹层的电源线或者接地线被挖断额怎么办

网友:
要是把别的线挖断咋办?

网友(点评):
都这样了,还害怕把别的线搞断了?别的线不断又能怎样?

网友:
介个绝对是高手

网友:
真是高手,如果是我就直接叫顾客换板了!佩服楼主啊!

网友:
我只干过进水的

网友A:
膜拜简直就是我偶像。那请问一下你怎么肯定哇穿啦不会断其他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膜拜简直就是我偶像。那请问一下你怎么肯定哇穿啦不会断其他线吗?

挖的地方都是粗的供电线,不会走信号线的,板层也不会走信号线的

网友:
楼主确实太强了,要是我早就换主板了,我以后也得修到最后了!

网友:
这种情况经常碰到,特别是进水机器,一般都是19v供电短路

网友:
而非楼主历害,只是洞太牛了!

网友:
运气真不错,这里是个空位

网友:
运气不错,幸亏那个地方没有信号线,要不然就挂了
我修过一台X300 DC头板层短了,我也是挖个大洞,单独飞的DC头

网友:
修板能修到楼主这样,我确实佩服,学习了

网友:
牛人一个,不过真让我挖,还有点犹豫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