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518不亮

楼主(2012-05-28):
三星R518客户来说在家正常关机再开就不亮了,拆机,待机正常,0.02.开机电流有跳变,到0.84左右,就不动了,检测卡不跑码,CPU电压1.1V,内存1.8。北桥1.03 。南桥1.04 。显卡1.1V。CPU温度也上来了,加焊过显卡,还是一样,有哪位修过这类故障,请指点一下

网友:
诊断卡 不跑马  先看下 复位都正常不?

网友:
建议搞北桥 三星笔记本真是的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 R467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 显卡都不知道搞多少次了 现在还在那 跨着

网友:
好像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偶觉得还是那里电压不够稳定引起的,仔细查下再!

网友:
LZ为什么会去做显卡 ?  建议量一下BEBUG借口确定复位正常 再量一下CPU复位 换个BIOS 测测后级电压    我倒是遇见过好几片南桥晶振问题的 待机正常 触发0.03然后等一会再到0.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