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CPU温度91度

楼主(2012-05-28):
今天客户拿来一款联想笔记本说是CPU温度太高了;立马用鲁大师检测果真是90多度,风扇正常运转,拆机后清理灰尘,加上硅胶,装机后检测发现CPU仍然是90多度,没有丝毫改变,请教各位大虾!!!(电脑工作正常只是CPU温度过高,客户不敢长时间使用)

网友:
有可能是是本身U或者散热铜管 有问题  换个U或铜管试下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管坏了,不能起到导热的作用,你摸一下出风口是热风还是冷风,如果是冷风就是坏了,如果是热风应该是其它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U的问题哟。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实吧.就上面两个楼主说的问题,先说散热管,cpu应该是原装的吧,要是原装的就是散热管的问题,风扇的问题也有不行换个新的风扇.

网友A:
同意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供电可能偏高了

网友:
1.散热片变形,导致散热片和芯片(CPU)之间接触不良.
2.温控芯片有问题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意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供电可能偏高了

CPU 供电高了   如何解决   换CPU 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换电容

网友:
学习一下 上几位人兄的 方法应该可以搞定的

网友:
费话少说,风扇 直接改常转,再弄点液态金属。

网友:
同问供电高,除了改bios设置,硬件怎么改?

网友:
铜管坏了 换      今天我也接到那么个机器  80多度啊  换了个铜管  60度  表示没压力

网友(2012-07-01):
麻烦 我遇到几个这样的机器了。I3 I5 的 温度高、用鲁大测 90度左右 怎么弄都下不去

网友B:
我也碰到了个,华硕机器,I3的,型号是X42J ,,一开机进系统直接是93度,过个10秒左右直接关机保护,,同样的CPU 也没有,风扇也长转了,硅胶都涂了N次了,还是没能解决,不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(2013-06-29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碰到了个,华硕机器,I3的,型号是X42J ,,一开机进系统直接是93度,过个10秒左右直接关机保护,,同样 ...

刷BIOS 必好

网友:
先考虑散热吧,直接额刷BIOS的话有点远吧,,,

网友:
CPU有问题,要不然就是导热铜管的冷却液失效了,赶紧换个

网友:
整个散热器换掉也不一定解决 有些电脑是胎带的病

网友:
还是找出本身原因,毕竟新机是好的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