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E660 亮机5秒掉电!!

楼主(2012-05-28):
NEC E660 亮机5秒掉电!! 板号:L4N       主板电容短路了。 更换后排除问题。。 上电,亮机。5秒掉电。。 进BIOS也一样。。  不插内存,不会掉电。。。。 已经更换满板电容!! 温控IC MAX1617

网友:
拔了网卡 ,COM口芯片了。。还是老样子。。。 太精确了。。我没装电池。 每次都是画面显示到 按F1,F2, 5秒后掉电。。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 本身的问题   是P4 的吧

网友:
CPU换过几个了!!

网友:
进PE看掉不掉电。还有电流掉到多少。说详细点。

网友:
按照 5S 掉电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