躺着也中枪,V3000 965独显做显卡后电流不跳变,貌似挡内存

楼主(2012-05-28):
            965芯片组630独显,点不亮,按通病换改良版显卡,换了以后毛病就出现了 有时点不亮  以为无铅的显卡没做好  再加焊3次还是如此。
         于是加焊北桥 也焊了一次 无果 。
         发现一个现象,每次BIOS放电后就能点亮,于是乎,从同型号板上摘下BIOS芯片换上后,问题依旧;
          ...从昨天到今天.. 头都快炸了..  板子还当啥事没发生的躺那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崩溃.
         正打算更换北桥中.....

补充内容 (2012-6-1 21:32):
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.......今天一次偶然的经历,让我把这片主板给搞定了。发现是声卡供电DVDD_20561(R572损坏)异常造成的。 一直以为是BGA出了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很高兴,终于搞定了

网友:
CPU座和北桥都有可能

楼主:
论坛里搜了下,发现也有不少兄弟碰到并解决类似问题,给个建议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掉件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吧 不贵

网友:
V3000的板一般看灯闪就可以分辨出是不跑U还是挡内存了,不上内存灯都会一直闪,如果不闪灯就是不跑U,上内存灯不闪说明跑U了,建议可以换内存试试,看你这种情况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板卡级故障肯定排除过了

网友:
还是做显卡时搞出来的问题。看下显存吧。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,我修的不少,做过显卡之后电流到0.9不跳变,档内存,其实还是显卡没做好的,有连焊,买新的显卡来我基本上是托平重新上锡球。

网友:
现在是CMOS放下电能亮,内存条重新插拔也能亮。关机后就又不亮了。还有BGA几乎不失手啊。看样子不行我在换一个显卡吧
拖平重植有点小题大作了,我是上焊液再用风枪吹亮即可,毕竟无铅效果会好一些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得重做BGA了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,二修机,今天太忙没搞

哥们,我这个搞定了,你的搞定没有
哥们,搞定没

网友:
看一下显卡旁有没有大的电解电容,这种电容有可能会在高温下弄成性能不良

楼主:
最新进度:能点亮时,接上硬盘进系统跑3D 都OK。唉~~~会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应该是无铅的显卡没做好。

网友:
我的机器,现在是点三次有一次OK.不过的时候电流档在刚过内存再到显卡之间。显卡也是换过一个还是一样的,北桥换了个拆机的还是一样。外设全部拿掉了,BIOS也在论坛上下了个,有点麻烦了。

网友:
北桥加焊不行吗

网友A:
没人觉得会是南桥的问题吗?

这跟有半毛钱关系吗?

网友:
换板吧,换了就不用头痛了,说泡把顾客说服,说不服的就吓他。

同意楼主: 5.0 反对楼主: 0.0

网友:
别动北桥,那样会扩大问题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楼主用洗板水刷一下CPU座然后吹干,遇到过几次这情况了,试试吧,做北桥也不一定好

楼主:
最新情况:就酒精清洗座子无效;用BGA 加焊座子 上部 245  下部 270  问题依旧

网友:
楼主再换个显卡试试看

网友:
不上BIOS电池

网友:
这样的事,我也碰到过,你换回630的就可以了,换升级版的就是一会可以,一会不行的

网友:
一定要换回630么?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前后历时3天。经验主义害人不浅哦

网友(点评):
重植630了?

网友:
最好是换个芯片重新做一下,也许就有希望了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,我有一次也是差不多的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人觉得会是南桥的问题吗?

如果真是当内存
不是 一修哥 不要告诉我没有南桥导致的

网友(2016-12-05):
就是外设坏了导致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