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联想SL410K 显示一会黑屏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28):
此故障是可以进系统,但进系统一会就黑屏,进PE 没有什么事,显卡是集成的,在黑屏的清况下外接可以显示的,不是暗屏。 不是屏的事 也不是屏线的事 。大家一起来看 一下是什么问题????

网友:
重做北桥就好了

网友:
这肯定是北桥的问题老

网友:
先 搞搞北桥吧  外接花屏吗

网友:
先刷BIOS 再做桥吧。先易后难

网友:
很明显,是北桥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你好!你的SL410K好了没?是怎么回事啊!什么问题?我这也有一台啊!

网友:
还没有好呀

网友A:
我当时也有这么一台破电脑,换主板换了2块才好!!!用一段时间就莫名黑屏!!!而且GHOST的系统还不行,要安装版的才可以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