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L210 无待机

楼主(2012-05-28):
接神舟L210 到手,拆机,检测,电源接口针断了,更换后,无果,继续查,找到保护隔离一个小3脚管 一个叫脱离板层,焊接后 ,开机正常 。
电源

网友:
国产笔记本电脑电源接口易脱落损坏。因脱落就会引起电压接触不良导致主板电压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国产本 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