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风扇不转修复

楼主(2012-05-28):
联想G450裸板一块,板号:la_5081p,风扇不转,查电路图得知风扇的供电是由U24供给的,测量U24的VO风扇供电脚1.1V偏低,VIN脚5V正常,VSE控制脚0.68V偏低,追查此次脚控制信号en_fan1_r是EC的70脚发出经过R667到U24的,另外发现上可调电源发现此板待机电流有0.1左右,因此判断EC内部轻微短路,从料板上拆了个KB926QF换上后待机电流0.008正常了,上电触发风扇的供电5V也有了,反复测试无问题,此板修复完毕!

网友:
有图纸 就是方便 快捷啊  赚钱快

网友:
图纸不好找啊

网友:
楼主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他的网卡是什么型号啊,我有个二修板过来没网卡的

网友:
好贴呀,感谢楼主的无私提供分享这么难得经验,辛苦了,支持!

网友:
楼主理论学的不错,要是我就直接飞个5V,但那样是治标不治本

网友:
我很想帮你,但是板是昨天同行拿给我修的,现在估计已经在客户手里了

网友:
楼主,
好贴呀,感谢楼主的无私提供分享这么难得经验,辛苦了,支持!

网友:
“要是我就直接飞个5V,但那样是治标不治本”
饭桶所见略同!

网友:
思路清晰,理论扎实啊

网友:
如果是我,就飞根线。但如果修统货就只能换芯片了。

网友A:
凭0.1A 的电流判断出是EC微短问题!如果确实是楼主本人发现,那非常不错!反之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EC也可以这样啊,真是服了

网友B:
你这到底是修触发不显,还是修风扇啊,再说没控制你就怀疑EC坏了,阻值都不打,强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凭0.1A 的电流判断出是EC微短问题!如果确实是楼主本人发现,那非常不错!反之………………

我有这个EC看待机电流不正常,EC控制风扇的型号又不正常,就把EC换了,换了后我才肯定EC微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到底是修触发不显,还是修风扇啊,再说没控制你就怀疑EC坏了,阻值都不打,强大!!

虽然EC微短路了,但是还是能触发显示的

网友:
修好就好,有图纸有思路就方便!

网友:
LZ经验很丰富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