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呀 大师傅们来帮帮我吧 6262ACRZ

楼主(2012-05-28):
      供电 19  5 3 V  都有 RO_ON也有正常   深度睡眠为低电平  VID组织正常   请问还有什么条件才能正常输出U供电呢      反馈还在查呢

网友:
宏基  4930的  主板

网友:
2个PWOK
查下。

网友:
其它的PWOK  也就是PG  都是不需要的 都是空脚    6262的PG 要是出来要有U供电的呀   U的供电都不正常怎么会有PG呢

网友:
注意输出电感后续的元件(如电容和MOS管),还有CPU供电一般都有2相供电,查看各相的输出电压情况。

网友A:
别的电压有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的电压有了吗

别的电压都正常   反馈也正常 组织都正常 没有进水  一般不会有断线的  就是没有U供电  求救呀  大侠

网友:
看看 供电 什么的,正常不、、

网友:
检查DRSKP#和PSI#
一般是南桥控制,或CPU坏,座子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