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HP DV2000 问题!

楼主(2012-05-28):
客户拿来的时候 机器报警 检查之后是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之后 还是不亮机 而且北桥还很热,显示换的是升级版的,显卡热了两次还是一样,难道是北桥也挂了???
显卡

网友:
不显示有没有报警?还是电流不往下跑?电流跑到哪里?外接VGA有显示吗?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 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换个就OK了!!

网友:
解决就好,,换新显卡不重新植,一般会导致机会不跑码的可能性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