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INTEL集成的,上不了网

楼主(2012-05-28):
HP CQ42 INTEL集成的,上不了网,获取不到IP,,实用地址:00-00-00-00-00-00
在BIOS 里UUID显示000000000-0000-0000-0000
我开始以为是BIOS 问题,可是刷了还是一样啊,
到底是什么问题呢,请高手们给给意见啊
同意楼主:
5.0
刘志立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我觉得刷BIOS吧,还有就是MAC地址存储器,24C

网友:
查下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呀

网友:
网卡工作条件都 正常啊,怎么搞啊,能否说详细一点呀

网友:
BIOS刷了好多个了,还是一样啊
就是在BIOS SERIAL NUMBER:000000000000000000
就这样显示这个
到底是什么问题呢,高手在哪里呀

网友:
你找个BIOS代换下,然后再刷BIOS,试下

网友:
照楼上的说代换刷了一下也还是一样,他那个是两个BIOS的,在南桥那一个,,IO那一个,,,我刷的是IO那的那个,,而那两个BIOS我都 代换过了,我这有好几片板全是那样的问题呢,,,,,,

网友:
MAC地址存储器

网友:
我遇到过打不驱动的 是网卡的一个3v电压短路了引起的

网友:
我拍了张图片来大家看一下,那个,网卡地址也改了也一样

网友:
MAC地址储存芯片换换试试

网友:
改个USB 的上去。

网友:
你这个要刷BIOS信息的你的开器型号和PCID都是空的,有整机的话可以用软件给他编辑一个MAC地址

网友:
BIOS信息和PID它保存在那里呢,能说祥细一点呢,谢谢

网友:
复杂了估计